急!关于1756-ENBT和1756-CNBR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双机热备 会连接电脑和外面的I/O 1794

是不是只需要1756-ENBT,不需要1756-CNBR呢?

网友A:
1794有支持以太网的,就需要ENBT;也有支持控制网的,需要CNB或者CNBR。

跟上位机连接,可以用以太网,也可以用控制网(上位机增加控制网卡)。

先把你的系统要求弄明白再说吧。

网友B:
似乎1756冗余系统不能通过以太网带IO

网友C:
对啊,应该通过 远程站,1756-CNBR 吧,

网友D:
1756冗余系统不能通过以太网带I/O .

网友D:
因为以太网是不确定性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