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用MICROLOGIX1200系列做了个无线SCADA系统,PLC设定为DF1半双工被控,上位机RSLinx选用DF1 Pollingmasterdriver,无硬件故障时通信一切正常;当某一个点出现停电或硬件出现故障时,RSLinx里面就可以看到别的点也通信不正常了(别的点时通时断),在站列表里面把出故障的点删除,其他的恢复正常。请问,这种一个点出故障影响别的点的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没有用过啊,我想无线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