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产品(数传电台、GPRS、CDMA)测试时应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

楼主(2008-12-17):
我对无线通讯产品(我们目前应用的有数传电台、GPRS、CDMA)了解比较浅,想知道测试这几种产品时检测的内容都有哪些?测试时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哪位高手知道的话请点拨小妹一下,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注意测试掉线率,丢包率,死机重启成功率,能否规避假拨号现象。。。。。。

楼主:
多谢。

什么是假拨号现象?

网友A:
就是gprs和cdma是按照流量计费的方式,你在线占用一个通道,但不传输数据的话。运营商会判定设备占用通道,将端口关闭。gprs和cdma设备看上去在线,实际已经不能传输数据了,所以叫假拨号或者叫假在线现象

楼主:
长知识了,谢谢林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