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10ms计时器是否是中断输出

楼主(2008-12-17):
三菱PLC的1ms计时器是中断输出类型的,但是10ms是不是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中断型的。T200--T245

楼主:
我知道是T200--T245,可是没找到哪里说明他是怎么输出的了,难道是扫描周期结束时刷新输出吗?

这样如果程序的大话扫描周期很长不就不好用了吗?是不是就不是很精确了?

期望楼上的回答,欢迎更多的高手进来看看!

网友A:
定时器的精度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的。如果想要高精度的定时器,可以使用定时中断功能。

网友A:
如图中的定时器基时的分类。

网友A:
三菱手册中给出了定时器的定时精度,一般情况下平均误差约为1.5倍的扫描周期。最小的定时误差为输入滤波器时间减去定时器的分辨率。

楼主:
4楼的源自使用手册,这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问10ms的不是中断输出类型?

对于1ms计时器,他是中断输出的,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吧?所以应该不存在“误差约为1.5倍的扫描周期”的影响吧!

网友A:
定时中断内的定时器都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你用的是FX2N的PLC吗?如上图所述1MS的注有执行中断的保持用,而10MS的则没有,所以在FX2N中共中央不是中断输出类型的。

楼主:
我知道中断类型的定时器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按照7楼的说法,10ms的就要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了。

谢谢7楼的回答,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定时中断不会超过10个点的。而这个46点,以此也可以判断不是定时中断的时间。

网友B:
要看具体的说明的啊,呵呵,

网友C:
10ms的不是中断输出类型的,要注意扫描周期

楼主:
恩,那我就知道了,只怕要使受扫描周期影响会影响PLC的运行速度,现在我已经试验了,没有影响,应该不是中断输出类型的。谢谢大家!

网友D:
按照上图的介绍它不是中断输出的类型,可能要参照它配置的扫描周期

楼主:
扫描周期要看你程序的大小了,好像不是PLC配置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扫描周期要看你程序的大小了,好像不是PLC配置的吧!

对,扫描周期与PLC内程序的大小和指令应用有直接有关系。

楼主:
雪世界也是做工业控制的吗?做多长时间了啊?你们也是主要用三菱的PLC吗?都用什么东西啊?交流一下啊!

网友E:
还是没有人能够答到点子上。

这个答案我也非常有兴趣。

另外SIEMENS S7-200的我已经实验过了。100毫秒执行时动作和计时。10毫秒的END刷新动作和计时。1毫秒的中断刷新当前值和动作

30的没有实验过。楼主也自己实验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雪世界也是做工业控制的吗?做多长时间了啊?你们也是主要用三菱的PLC吗?都用什么东西啊?交流一下啊!

我也是做工业控制的。以前用三菱的PLC。现在主用OMRON的工业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有人能够答到点子上。

这个答案我也非常有兴趣。

另外SIEMENS S7-200的我已经实验过了。100毫秒执行时动作和计时。10毫秒的END刷新动作和计时。1毫秒的中断刷新当前值和动作

30的没有实验过。楼主也自己实验一下吗。

我在我们的机器上试验过,10ms的不是中断输出的,都是在end后刷新输出的,1ms的就是中断输出的。

另外对程序都可以随时测试扫描周期,一般小于1000步的程序也不会大于10ms,都很小的,所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用哪种定时器。

我们老大说对于中断输出型的计时器不要用太多,那样会影响程序的刷新速度的,我还没试验,不过感觉也是,就象1ms的定时器,1ms中断输出一次,那肯定影响程序的执行了,呵呵。我是这么考虑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雪世界也是做工业控制的吗?做多长时间了啊?你们也是主要用三菱的PLC吗?都用什么东西啊?交流一下啊!

我也是做工业控制的。以前用三菱的PLC。现在主用OMRON的工业器件。

哦,这样啊,我才毕业一年半,开始在海尔那边做采购,感觉没意思,半年就跑出来了,到了这个公司也才一年,主要接触了三菱的PLC,台达的界面,台达的变频器(现在换成三菱的变频器了),台达的伺服(现在也换成松下的伺服了),其他都是一些平常的工业器件,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不过在这里遇见一位高手,我们的老大,技术很厉害,所以也就留下跟他学习了,以后还得经常来论坛山看看,向大家学习啊。

楼主:
论坛上用什么牌子的工控产品都有,所以经常来看看能扩展一下自己的视野,好好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F(2012-06-01):
好啊  学习来了  都是高手 杂家学习来了

网友G(2018-10-12):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有人能够答到点子上。 这...

我觉得不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