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4T0037G报P.OFF

楼主(2008-12-17):
我有一台TD-1000-4T0037G通电报P.OFF,5V、24V、+15V、-15V都正常,请教各位高手还有哪里有问题?先谢谢啦。

网友A:
你换个面板试试看,不行和我联系QQ39273391

网友B:
查c36容值?

网友C:
测量CVD与GND之间的电压是多少,正常应该在2点几V

网友D:
换掉那个100v1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