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的稳定

楼主(2008-12-17):
控制一个水箱,入水一直有,电磁阀控制出水管,最大液位650,要求控制在450,现在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和一块PID仪表。调试时,控制比较准确,第二天会出现很大的波动。经查,原因为每天交接班时,进水会有规律的加大水量,大概每2分钟左右有压力加大的现象,现场为造纸厂,问各位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每天交接班时,进水会有规律的加大水量,大概每2分钟左右有压力加大的现象

进水压力不稳定?

网友B:
在进水管着安装一台流量计,把PID调节仪表改成带有前馈控制功能的PID调节表,把进水流量做为液位自调的前馈,这样就非常稳定了。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把PID调节仪表改成带有前馈控制功能的PID调节表,把进水流量做为液位自调的前馈

做法挺好 !

网友E:
PID仪表就是调节器吧,那么输出一定是4-20mA,电磁阀驱动电压一般为24VDC或220VAC,那么是如何实现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