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1卡故障

楼主(2008-12-17):
上位机为intouch组态软件,使用的是CP5611卡,安装有SimaticNet软件,以前正常运行后Ghost把C盘做备份,现在5611卡故障,准备换新的5611卡,直接插上后可以直接用GHOST恢复吗?组态中是否需重新配置?

网友A:
如果CP5611故障,那么只要更换CP5611即可,为何要Ghost恢复呢?Ghost后,历史数据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