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冷却

楼主(2008-12-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风机类负载如果使用变频电机拖动,如果电机用安装在其本身转轴上的风扇冷却,假如额定频率是50HZ,那么多少HZ以下就会产生发热的问题?如果只要是变频电机就使用独立的风机冷却,独立风机要耗电,变频电机的节能效果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吗?电机的成本也就更高了。

哪位有相关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A:
50HZ的电机也发热的,频率越低发热现象越严重的,变频器独立风机的功率并不大的,变频电机的成本肯定要比普通电机高的。

网友B:
^_^50赫兹时,电机的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只是由于有风机吹着所以不明显罢了,转速慢了,风机的效果就不明显了,所以电机显的发热严重了。

变频电机肯定要比普通电机成本高。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比不仅是多了个风机,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

网友C(2009-01-23):
25hz以下电动机的散热就会明显不好。

网友D:
还要看你的风机使用情况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