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计算实数A的整数B次方的子程序

楼主(2008-12-17):
求助:

用S7-200编写:计算实数A的整数B次方的子程序

要 求:中间变量可以任意用,但是用的越少越好。语句不限(梯形图、语句表、功能块均可),越简单越好。
              入口地址:VD0(底数) VB4(指数)
              出口地址:VD5 (在此,忽略因运算结果过大而溢出导致的错误)

小弟为s7-200PLC初学者,麻烦各位兄弟姐妹不吝赐教。最好给出语句表程序。谢了!(小弟现在没积分了,要不全分奉上:))

网友A:
请高手过来解决哦,呵呵

网友B:
主程序:

LD I0.0
CALL SBR_0:SBR0, VW0, VD0, I0.1, VD4

子 程序如下:

Symbol var Type Data Type
INT_IN IN INT
REAL_IN IN REAL
WORK IN BOOL
REAL_OUT OUT REAL
INT_TO_REAL TEMP REAL
REAL_T TEMP REAL
INT_T TEMP INT
JIEGUO TEMP REAL

LD #WORK:L6.0

AW< #INT_IN:LW0, 0
JMP 2

LD #WORK:L6.0
MOVR 0.0, #INT_TO_REAL:LD17

LD #WORK:L6.0
MOVR #REAL_IN:LD2, #REAL_T:LD11
AENO
MOVW #INT_IN:LW0, #INT_T:LW15

 LBL 1

LD #WORK:L6.0
ITD #INT_IN:LW0, AC1
DTR AC1, #INT_TO_REAL:LD17
MOVW #INT_IN:LW0, #INT_T:LW15

*R #REAL_T:LD11, #REAL_T:LD11
MOVR #REAL_T:LD11, #JIEGUO:LD21

-R 1.0, #INT_TO_REAL:LD17
AENO
AR<> #INT_TO_REAL:LD17, 0.0
JMP 1

LD #WORK:L6.0
MOVR #JIEGUO:LD21, #REAL_OUT:LD7

LBL 2

 程序未经测试.

网友C:
EXP和LN指令结合啊!

注意,注意这两个指令对浮点数。

LD   SM0.0

BTI VB4,VW104

ITD VW104,VD108

DTR VD108,VD112  //将VB4转换成浮点数VD112

LN   VD0,AC1  //假设VD0为浮点数, 如不是,则需要转换

*R    VD112,AC1

EXP  AC1,VD5

网友C:
5的立方的平方根 = 5^(3/2)=EXP(3/2*LN(5))=11.18034

看看这个数学公式,转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