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TC程序编写

楼主(2008-12-17):
                            to   k0    k1     k4     k2   这条指令如何解释:是不是把采样数4写到第1个模块中的BFM通道1号中

                                                                                                    把采样数5写到第1个模块中的BFM通道2号中,

网友A:
要看模拟量处理的说明的啊,上面写的很清楚的啊

记忆中好像是你说的那样啊,

网友B:
可以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
要看是什么特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