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梯的平层和限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8-12-17):
各位专家,小弟初入行,想请教一下,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光是如何在电梯中实现限位和平层功能的,以及如何安装的?

谢谢各位专家的指教

楼主:
永磁的我知道,我也看到有用光电和接近的,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电梯内的平层控制不是通过一个接近开关控制的,在这之前有加减速传感器,也就是说在电梯接近平层位置前就已经触发了一个或多个传感器,通知曳引机一次或者多次减速,使速度放慢,减低平层时的惯性,满足人的舒适性和平层的准确性。当到达平层位置后,触发平层传感器,曳引机立即停车,抱闸锁死在这个位置。离开这个层时,那些起到减速作用的传感器又变成了加速传感器使用了。

楼主:
哦,这个样子啊,谢谢各位专家的指导

能否再指导一下,接近开关在扶梯中的应用

网友B:
德克~~可以加我QQ吗?

网友C:
电梯平层定位不使用编码器吗?

还是用开关?

网友D(2009-06-10):
平层定位靠感应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