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12-17):
我有一台施耐德ATV28-15KW的变频器,运行到50HZ时,输出电压只有130V,初始化参数后故障一样,拖不起负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正常,节能了。。。带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坚持驱动和频率参数.......

网友B:
不知就不要乱说,什么正常呀!

楼主:
都没高手了,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