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操作有什么危害?

楼主(2008-12-17):
  我们车间的操作工在试132千瓦电机带动的水泵时,经常是一按启动按钮就马上按停止,中间几乎没有停顿,大家讨论一下这样都会造成哪些危害?(注:都是工频直接启动的)

网友A:
操作工为什么这样操作?我想会有危害,特别对接触器一类的元件,如果不是连续这样操作的话, 对电机的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B:
很纳闷,132千瓦的电机直接启动,是不是专门配置了供电线路?在试泵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点动的, 危害是有的,接触器要选好,只要点动不是很频繁, 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C:
启动时间太短,启动电流正大时,停电机  我想会有危害,特别对接触器一类的元件

网友D:
电机在起动的时候,起动电流是额定的4到7倍。容易把触点烧了。

网友E:
危害是有的,接触器要选好,只要点动不是很频繁, 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F:
以前听说过有这样操作电机启动的  带负载运行的时候要预启动   听操作工这样说的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G:
132Kw的电机直接起动,电流多大?启动电流一千多安吧,那样操作接解器能受得了吗

网友H:
接触器和电动机线路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些电器和电缆在设计时都考虑了短时间启动电流冲击的问题,可是要知道你的电源能否承受得了,比如配电室的主变压器等。事实上,电动机控制线路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在控制上避免全压启动,改为软启动。但突然想到,楼主的意识可能是:水泵急起急停是否会在电气之外带来什么弊端?应该说可能会有,因为较大的水泵急起急停,导致管程压力分布突变,可能会引起水锤效应,对管路及泵体、阀门等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