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由电压控制还是有频率控制的

楼主(2008-12-17):
最近看了很多关于伺服系统方面的东西 但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的是:

伺服电机的速度究竟是由电压控制还是通过频率调节来控制呢?

请各位大虾发表一下高见啊

网友A:
速度没有达到给定指令速度时-> 调节PWM占空比,提升输出电压(速度不能突变,即反电势不能突变)-> 因此输出电流变大, 对应输出转矩变大, 电机加速运动, 转速变快 -> 频率变快   --->进行下一次闭环控制。

明白了吗?

网友B:
呵呵,说的真好啊,也要下功夫学习一下啊

网友C:
不怎么明白也,再想一下哦

网友D:
改变电压控电流以间接控制力矩或加速度,从而改变速度,频率则是速度变化的结果,而非控制手段。

网友E:
也可以用通讯方式来实现

网友F:
电压 频率 通讯都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于电压 频率 通讯都可以控制速度

 人家问的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