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08-12-17):
一台三相电机,铭牌上标着功率7.5kw,电流15.4A ,我钳了下电流只有6A,铭牌上的电流是不是总电流,如果只知道相电流怎样计算它的总电流,

网友A:
铭牌上是额定值,要带上7.5Kw的负荷后才有15.4A电流。

网友B:
你钳上的空载电流吧?满负荷时电流为1.54A。P=√3UICOSα

网友C:
铭牌上是额定值,要带上7.5Kw的负荷后才是额定值啊。

楼主:
15.4A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呢

网友D:
是啊,要满负荷才有那么多的 啊

网友E:
口算電流:380伏電機,電流是功率的2倍,空載電流是功率的0.8倍.........(對4\6極而言}

网友B:
15.4A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呢   是线电流。

楼主:
如果只知道相电流怎么计算线电流啊,

楼主:
6A是空载电流,那满负荷的相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口算電流:380伏電機,電流是功率的2倍,空載電流是功率的0.8倍.........(對4\6極而言}

不错,学习了

网友G:
线电流也就是马达的总电流

网友H:
15A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是在满负荷7.5KW,时的电流,如长期超过这个电流就对电机有影响,如果超出过多就会烧电机

网友I:
听说过线电流、相电流,没听说过“电机总电流”的说法,知道线电流可以计算出相电流,反之亦然。不够我要说的是,额定电流15.4A,实测6A也正常啊!毕竟电机不一定总是工作在额度状态,可能是在轻载状态

网友J:
已知相电流计算线电流,要分清电机的接法,三角接法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73倍,星形接法相电流和线电流一样,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K:
楼上说的三角接法和星接功率一样的话,就不对喏。都应该是1.732倍的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听说过线电流、相电流,没听说过“电机总电流”的说法,知道线电流可以计算出相电流,反之亦然。不够我要说的是,额定电流15.4A,实测6A也正常啊!毕竟电机不一定总是工作在额度状态,可能是在轻载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铭牌上是额定值,要带上7.5Kw的负荷后才有15.4A电流。

网友N:
呵呵进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O:
好弱智的问题 总电流 线电流 相电流??概念都不清楚

网友P:
你还是看看 电工基础吧

网友Q:
要看电机内部的接线,然后才能分析。

网友R:
已知相电流计算线电流,要分清电机的接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你还是看看 电工基础吧

网友S(2010-07-20):
15,16楼的你说反了,三角接法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倍,星形接法线电流和相电流一样,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T(2011-03-27):
这是要看看电动机是什么接法了:1,是星形接法,那相电流等于线电流;2,是三角形接法,那电流就是线电流等于1.732倍相电流。

网友U:
7.5kw,电流15.4A 的电机,15.4A是额定电流。

网友V:
还有一点,现在你说的6A电流是正常带负载时的电流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将电机的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电流估计只有2A,这样既省电,对电机温升又有好处,不过记得将热继整定要调整到8.5A左右哦,开机过后跟踪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W:
        一般三相异步电动机3KW以下採用星形接法,要是满截负荷线电流6安、该电动机额定功率有3KW(1KW≈2A电流、适用30KW以下三相异步电动机计算、这是非常实用的经验公式),该电动机已经是星形接法了。

电动机的功率一般指标称功率、实际输出功率是另回事。电动机实际输出功率计算:功率=根号3×线电压(实测)×线电流(实测)×功率因数(取0.85)×效率(取0.85),对于三角形或星形接法的电动机都适用。

网友X:
铭牌上的电流也不一样的,同样15KW,你这里是15.4,我见过的有16A,16.2A,电流数是功率的两倍,这是大约估计的,一般铭牌上标的额定电流,要比功率的两倍稍大一点.

网友Y(2011-04-26):
在学电工基础时,我就觉得不上心,什么相电流,线电流,又根号三,总之大家不要钻牛角尖了。

因为,楼主,你那个7.5KW的电机绝对是在空载,至少也是很小的负荷 。不用担心会烧的啦,你该去喝茶了~~~~

网友Z(2011-06-19):
什么总电流?搞不懂。

网友AA:
7.5KW的电机是在空载下的电流只有6A。看看 电工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