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遇到到的或听到的电气事故

楼主(2008-12-17):
从毕业到如今从事电气工作有几年时间了,做电气工作是一件很严谨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事故,记得刚毕业那年在工地上高电气安装,有几台大概30千瓦的水泵是整个安装工作的一部分,一般我们用的电缆接头是根据实际情况买的,当时电机的接线盒比较小,老板买的是那种管型的接线端子,显然是太长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装上去,结果试运行时有一个铜鼻子松动,造成接触不好,电缆着火,差一点就把电机烧了,一个同事跟我犯同样的错误,往铜排上接线时没有扭紧螺栓,结果把铜排烧了一个大洞.所以接线端子的紧固是非常重要的。

听师傅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至于真实性就无从考究,说一个高压维修工人在高压线上高空带电作业,本来在高压线上不存在电势的,人自然没事,看看那些小鸟就知道,但是却发生了触电事故,触电的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人由于内急,在高空撒了泡尿,结果造成了触电,提起来叫人发笑,但是想想水的导电系数是很高的,如果那尿确实是连着的话,那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说电气事故很难避免,有一个高了一辈子电气运行的师傅感慨的说“越搞越怕”。

新安装的项目一定要按规程办事,讲一下扳手的故事,一次电气安装工作结束开始试运行,结果一送电就发生爆炸事故,原因是控制柜内的铜排上放了把扳手,结果造成短路,柜子炸成黑的了,有位师傅曾告诉说他们厂的维修工人在做维修时不慎将活动扳手掉到了铜牌上,结果配电房冒充的烟大老远就能看到,人呢当然是惨不忍睹,浑身的衣服激活全部烧光。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新项目一定要检查绝缘,维护时一定要注意规范操作,切不可单独行事。

在某钢厂的工地,刚安装好的变压器处在试运行阶段,刚开始运行,刚送电还没事,等到中午吃饭时间突然听到变压器房内一声巨响,过去一看变压器房能内到处石油,变压器爆炸了,最后调查的结果是因为由变压器的低压侧到配电室的封闭母线,母线的安装是采用吊装方式,由于吊装的拉杆的固定端没有固定牢固,造成拉杆脱落刚好掉在了变压器的接线柱上结果造成的这场事故。搞电气安装也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小心使得万年船这句话对搞这一行的很实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啊!我来支持了!

网友B:
高压柜是下进线的,没有堵,结果一老鼠进去,大停电,~

楼主: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平时多注意一些小的问题,大的事故发生的状况就能大大减少,如果我们平时操作按照电气操作规程办事就会很少出现大的事故,因为操作规程都是过去人用血的代价换回来的,搞电气的新手,尤其容易出问题,新手经常会出现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动,弄不好就会中招,我带的学生中就经常会有拿着万用表连档位都不看就去量电压,点都不断就去量电阻,看都不看就把两根线接到线电压上,所以新手师傅一定要跟紧。

网友C:
小心使得万年船这句话对搞这一行的很实用。

楼主:
其实有时不光是新手,好多时候老电工也会范同样的错误,记得一个碳素厂做了一套自动配料,阀门都是用电动推杆驱动,有一天晚上半夜打电话说设备有问题,跟我说了情况觉得很纳闷,检查上下限为都没问题,最后我也没辙了,让他们电工自己先看看,结果他们自己把问题解决了,后来问起是什么原因,说是维修时把电源线相序接反了,结果造成车间有台泵烧了,恐怕这个电工一辈子都会记住工厂的电源线相序是不能乱调的。当然这纯粹是经验问题,如果一个电工以前他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现在的培训机构的老是只是再讲理论,不注重时间,他们只会讲一些书本上有的东西,书本的更新速度总是显得它有些呆板,好多经验书本上是没有的。记得我去上电工培训课时,老师居然让我给他带学生,考试时老师帮着看劳动局的人,给大家放风。有时也真感慨物欲横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心使得万年船这句话对搞这一行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