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相间绝缘

楼主(2008-12-17):
有一台变极调速电机,不知相间绝缘怎么测?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好象没听过电机相间绝缘,单绕组的多速电机相间是通的.如果是多绕组,应该是5MΩ,至少没伏1kΩ

网友B:
想知道的話:你上http://so.tudou.com/isearch/%E7%94%B5%E5%B7%A5/這個網站,土豆網,你找那個儀錶的使用視頻.會有你想要的

楼主:
电机已经烧了能测出相间绝缘吗?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已经烧了能测出相间绝缘吗?怎么测

只有对地,对壳绝缘。相间应该是线圈的直流电阻,很小的。烧掉了你还量这些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已经烧了能测出相间绝缘吗?怎么测

只有对地,对壳绝缘。相间应该是线圈的直流电阻,很小的。烧掉了你还量这些干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听过电机相间绝缘,单绕组的多速电机相间是通的.如果是多绕组,应该是5MΩ,至少没伏1k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