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08-12-17):
各位大家好:

请问PLC做485通讯怎样做呢?例如我现在用台达PLC,海泰克触摸屏,和一台变频器做调速运动,动作要求为,在HMI上输入一个频率,变频器就可以得到输入的这个频率并运行。请问各位能否赐教,谢谢!

网友A:
2中作法 Hmi 的两个通讯口分别接plc 和变频器 或者 Hmi连plc plc 连变频 用modbus指令写频率

网友B:
plc 和变频器通讯,HMI直接和plc 连接设置参数

要看什么样的变频器,最好plc 和变频器用同一厂家的,会有专门的指令,不然要了解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A:
台达是标准modbus 比较方便的

网友C:
还是hmi控制plc,plc走485控制变频器吧~~

网友D:
如果控制要求允许,还可以不用通讯,通过PWM脉宽调制来控制速度和起停、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