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 整数→2 进制浮点数变换的疑问

楼主(2008-12-17):
台达的PLC编程手册里面的例子程序关于FLT指令的,K10转换后32位的怎么就变成H41200000,下面是例子:

程序范例 一

M1081=Off 时,将 BIN 整数变换成 2 进浮点数值。

当 X10=On 时,将 D0(内为 BIN 整数)变换成 D13、D12(2 进浮点数值)。 当 X11=On 时,将 D1、D0(内为 BIN 整数)变换成 D21、D20(2 进浮点数值)。 若 D0=K10,则 X10=On,转换后浮点数的 32-bit 数值为 H41200000,存于 32-bit
寄存器 D12(D13)内。 若 32-bit 寄存器 D0(D1)=K100,000,则 X11=On,转换后浮点数的 32-bit 数值为
H4735000,存于 32-bit 寄存器 D20(D21)内。

M1002
RSTM1081
X10
FLTD0D12
X11
DFLTD0D20
M1081=On 时,将 2 进浮点数值变换成 BIN 整数(小数点以下被舍弃)。
程序范例 二
当 X10=On 时,将 D0、D1(内为 2 进浮点数值)变换成 D12(BIN 整数)。若
D0(D1)=H47C35000,该浮点数值表示的数值为 100,000,因为大于 16-bit 寄存器
D12 所能表示的数值,因此执行结果 D12=K32,767,M1022=On。 当 X11=On 时,将 D1、D0(内为 2 进浮点数值)变换成 D21、D20(BIN 整数)。若
D0(D1)=H47C35000,该浮点数值表示的数值为 100,000,结果储存于 32-bit 寄存
器 D20(D21)内。
M1002
SETM1081
X10
FLTD0D12
X11
DFLTD0D20

楼主:
还的靠自己.终于弄明白了,原理懂了就好说了.

网友A:
台达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用

网友B(2010-01-26):
我也有这方面的想不通,有点晕。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谢谢!!!

网友C:
FLT是将整数转换成小数(浮点数),是数据格式的一种转换,个人的想法是注意两种格式的不同,以及单字和双字就可以了,搭配INT使用.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可只是不同数据格式的数值运算的转换.并且台达PLC目前已支持直接的浮点数运算(新增指令) ,简单多了.

网友D(2011-01-15):
多学习,多了解,这样才能进步。

网友E(2013-12-26):
因此执行结果 D12=K32,767,M1022=On。这句怎么理解???求指教。

网友E:
为什么M1022=ON?

网友E:
M1022=ON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自动存到下一个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