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抽不上水

楼主(2008-12-17):
大家好,今天碰到个奇怪的问题一个控制箱外接两台37KW的电动机分别为AB ,都采用自耦降压启动。A水泵启动电流一百多安,过十秒后电流就为40多安,再过一会交流接触器就跳开。把B水泵电机线拆下接过A泵的接触器启动运转都正常。然后去测A电机与线都没问题。真不知道怎么搞的。为什么接A水泵电机会跳开接触器。

网友A:
将A水泵电机的电缆线换一条,看看。怀疑是电缆线的问题。

网友B:
怎么交流接触器会跳开?是不是什么保护装置动作断开控制线路跳接触器?

网友C:
没遇到过,学习下

楼主:
已经测过线路没问题,现在叫厂家过来看咯,

网友D:
A水泵~~摇下电阻~~看看正常不

网友E:
要检查一下A水泵进出水口的阀门开度是否与B的一致,因为很多情况下阀门全开会造成水泵超载

楼主:
AB水泵都是往一个阀门供水.也不应该是过载因为电流才40多安培.显示也没显示过载

楼主:
也测量过电阻用万用表几乎相等与B水泵电机

网友F:
似乎搞不明白什么问题,是管道泵吗?如果是看看2台的泵腔内是否都注满水了。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水泵管道里有空气,如果有空气的话就会出现过载的情况。如果有空气在开水泵前打开排气阀排一下空气就好。

网友H:
起动电路有可能有问题呀

网友H:
把B泵接A电路上试试看如果会跳那说明A电路有问题

网友H:
上面解错了如果把A 泵接B电路上试试电路是否会跳,如果把百分60和百分80起动接头对换一下看是否会跳

网友I:
交流接触器跳开,说明热继电器动作,先排查A是否缺相等线路原因,把A的线接入到B,这样可以排查是不是热继电器出问题,排除这两个,就要考虑是否过载,拿个钳流表测测,检查一下A泵的出口阀门,

网友J:
是有点奇怪

网友K:
还是AB负载不一样了呗

网友L:
有一事不明:“AB水泵都是往一个阀门供水”,应该都有各自的接触器,既然把B水泵接到A接触器,工作正常(应该测一下B水泵电流,是不是也是40A)。为什么不把A水泵接到B接触器?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也正常那就交换着用。叫做“各得其所”。

楼主:
大家好,这个控制箱还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启动的时候外部没接负荷的话交流接触器不吸合的

网友M:
哦  这样啊  那把你的 原理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N:
也可能是A泵控制回路或者保护的问题!

网友O:
"启动的时候外部没接负荷的话交流接触器不吸合的",是怎么控制的?电流吗?会不会电机启动后,电流降至40A,认为没接负荷,所以接触器跳开哪?

网友P:
对于37千瓦的电动机来说空载电流就在30~39A左右 按楼主说的过一段时间电流就将为40A 说明A电机基本上处于空载状态 从而造成了欠载保护。换成电机B以后还欠载跳闸吗?楼主

网友P:
估计是两个泵的负载不一样 A泵负载小,可能是泵本身有问题 B泵正常 泵效正常

网友Q:
一台37kw的电机正常带负载不可能只有40A的电流啊。这应该是找故障的突破点

网友R:
是增压泵还是水泵?

网友R: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S:
可能缺相吧?还有可能是电机接线端子松。

网友T:
一台37kw的电机正常带负载不可能只有40A的电流啊。这应该是找故障的突破点 -----支持!

网友U(2009-02-15):
一台潜水泵水位25下50米不上水(扬108米流量20方200型)管路不漏水电正常就是不上水什么原因

网友V:
交流接触器会跳开

控制回路或者保护的问题

网友W: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X:
建议不要总在电气线路上绕圈子,看看当把2个泵的输出口松开(即不接后面的管道负载,这主要是考虑管程阻力有可能存在差别),结果怎样

网友Y:
有些问题是需要现场看着解决的,你说的看来还是没有检查到位。

用万用表哪能检查出电机的好坏?

网友Y:
大家好,这个控制箱还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启动的时候外部没接负荷的话交流接触器不吸合的

从你这句话可以看出是保护器的问题。

网友Z:
学习了,工控路犹如三藏取经 困难多呀。

网友AA(2009-04-25):
正如楼上所讲,学习取经!

网友AB:
控制箱的保护器是不是JD--5或JD--6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这种保护器在没有负载时,接触器会在2S内跳闸。保护器按缺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