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台电机的同步

楼主(2008-12-17):
大家好,请推荐一种控制8台电机同步的方法,是用了4台变频器,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现在我想用一个电位计来控制速度,如果不用同步控制器的话能否实现速度同步

网友A:
不知道你这里所谓同步达到啥程度!

网友B:
这样怕是不行吧,一只电位器只能控制一台变频器啊

网友C:
不知道你这里所谓同步达到啥程度?

网友D:
可以,不过精度不高,条件是你的电机参数是一样(如有减速机的话,减速比也要一样)

一.需要一个DC10V的的开关电源,做频里信号电源。

二.变频器最好用同一个品牌,里面的参数设置要求一样。

楼主:
同步的意思是速度相同,我这里是8台电机带动一块铁板移动,用的是摩擦轮结构,速度不同的话板可能走斜,严重的话可能变形

网友E:
这种工况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用个多路同步器是很好的方案..4台变频器可以采用直流共母线或每台加制动电阻..我做过同类案例.效果很理想

网友F:
老大可以用直流590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