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常用的

楼主(2008-12-17):
请问下平常对工厂设备的  电线 保险 开关之累的  该怎么选折了?

比如说设备名字 冲压机床 电机5.5千瓦 保险10A  电线是2.5平方的国标线

大家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A:
有选型公式。我认为电流是功率/(根号3*线电压),你说的电机应该是8.35A,选10A保险可以。按4个电流一平方来算,2.5平方也可以。

网友B:
根据电机的功率大小来计算,开关.保险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计算。电线按每KW \1平方计算

网友C:
我给你发两张,你参考一下

网友C:
发不了图片,你有邮箱吗?

网友D:
根据电机的功率大小来计算

网友E:
电机5.5千瓦,额定电流应该是11A左右,交流接触器选20--25A, 保险10A小点,应该选15--20A,  电线是2.5平方的国标线如果穿管子建议4平方较安全。

网友F:
一楼说的5.5KW电流为8.35A,是算小了,他没有把功率因数算进去。应该再除以0.75或者0.8。为10到11A。因为现在真正达标的线不多,我个人建议用6平方或者10平方比较保险。保险丝用20A。因为还要考虑起动电流,16A可能比较容易烧。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具体还要看楼主的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