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收藏

楼主(2008-12-17):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本系统采用艾默生EV2000系列变频器,为适应大惯量负载的运行需求,需要进行如下的参数设置:
  (1)起动方式
  参数号F2.00=2,转速跟踪再起动。
  变频器在起动前,通过检测电动机的转速和方向,实施对旋转中电动机的平滑无冲击起动。此种起动方式特别适合停机状态有正转或反转现象的大惯量负载的瞬时停电再起动。
  (2)停机方式
  参数号F2.08=0,减速停止。
  变频器在接到运行停止命令后,按照减速时间逐渐减小输出频率而最后停机。这时候的制动,就可以在此过程中自动加人。
  (3)能耗制动功能
  参数号F2.13=1,已使用能耗制动。
  参数号FL.02=0,过电压失速功能选择禁止。
  (4)输人/输出端子功能选择
  参数号F7.00=1,XI端子功能为多段频率端子1。
  参数号F7.01=2,X2端子功能为多段频率端子2。
  参数号F7.02=6,X3端子功能为外部故障常开输人。
  参数号F7.10=0,Y1端子功能为变频器运行中信号。
  (5)加减速时间
  参数号F0.10=500,加速时间为500s。
  参数号F0.11=550,减速时间为550s。
  由于负载惯性的影响,必须将电动机转速的加减速时间设定为合理的数值,如果时间过短,就会出现变频器过电流、过电压等故障;如果时间过长,设备的运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A:
我有一台爱默生变频器EV2000被别人改写了用户密码,怎样才能解开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