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C中建立虚拟的表格,因为我想用MAX指令,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2-17):
如何在PLC中建立虚拟的表格,因为我想用MAX指令,请高手指教

网友A:
MAX不就是最大值检索指令吗

根据指令说明就可以应用了,无需什么特别的啊

网友B:
有表格处理的指令啊,可以建立,处理二维的表格的.看看CP1系列的编程手册吧.

网友C(2009-02-23):
请教高手如何读取变址寄存器的内容呢?我最近在用查表指令,需要读取IR00里的
内容,在内存里可以监控到IR00的内容为:00010258但不知道怎么去读取?基本应
用是这样的:我想通过查表读取内某个定时器的最大当前值,并且要知道是哪个定
时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