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应该常碰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7):
我单位的空压机,电机75千瓦,电控箱温度高时,可以正常使用,但碰到天冷降温时,按启动时,电机比平常转的慢,按运转时交流接触器吸不上【星三角启动】,请高手指点指点,先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我单位的空压机,电机75千瓦,天气好,温度高时,电控箱可以正常使用,但碰到天冷降温时,按启动时,电机比平常转的慢,按运转时交流接触器吸不上【星三角启动】,请高手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你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电压正常!!!!!!!!!!!!!!!!!!!!!!!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B:
温度低启动不了?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应该不是天气冷的原因,查一下线路!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空压机有润滑机油吗,我单位的设备,天冷就冻起来了换油就好了

网友D:
你确定是温度的原因吗  ?  抑或是天冷带负载大了?  你检查下

网友E:
建议楼主再次看一下空压机的说明书,许多品牌的机器电路,对环境温度有要求,当温度低于一定的数值时,机器将保护。

主要是针对油温,防止油温过低,机器润滑不畅,损伤机器。

楼主:
我换了个新电箱,好了,[老电箱在没负载的情况下,一切正常],为什么呢, 迷茫啊

楼主:
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新电箱,好了,[老电箱在没负载的情况下,一切正常],为什么呢, 迷茫啊

应该是有接点接触不良,你仔细检查接线柱和触点。

网友G:
检查接线端子  是不是有氧化的  或是脏了

网友H:
有脏污的,把接触器的活动部分卡住。

网友I:
接触器的活动部分卡住,吸合不到位

网友J:
可以试着加温一下,再启动啊

网友K:
检查接线端子 有脏污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