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表

楼主(2008-12-17):
我有一朋友要开一家早餐店,有豆浆机,炸油条机,电饼铛。总功率在6000V,电表是5(10)A,请问电表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怎样选用合适的电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

网友B:
小了,要10(40)的表

网友C:
6kw5-10A小了

网友D:
只要不同时开可以用,同时开得换表。

网友E:
有点小了,可换块表。

网友F:
小了点,再大一号的!!

网友G:
20(40)

网友H:
基本可以,因为6000W是装机容量,不可能同时用,不过使用大点的表可以占点便宜

网友I:
基本可以,因为6000W是装机容量,不可能同时用,不过使用大点的表可以占点便宜 ,是的,大一点好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