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滑环过热的原因有那些?

楼主(2008-12-17):
绕线式电机滑环过热的原因有那些?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不懂,望高手回复

网友B:
电刷牌号不对?碳刷压力没调整好?电机滑环太脏??

网友C:
你是怎么知道滑环过热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刷牌号不对?碳刷压力没调整好?电机滑环太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刷牌号不对?碳刷压力没调整好?电机滑环太脏??

同意!还要看转子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多大的电机,用我公司的静止式进相器可有效降低转子电流,把功率因数提搞到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