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与S7200的连接

楼主(2008-12-17):
TD400 V2.0与Cpu226cn连接,下载程序后一切正常,重起后总是提示没有参数块,有何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有地址重叠问题。当TD400C所用变量地址与PLC中地址重叠后,就会有此类现象。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啊,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的

网友C:
没有参数块的问题,我的帖子里说得很明白,应该对你有帮助。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80C3-4166181BF1C9

楼主:
搞明白了,软件要设定简体中文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