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的模拟电位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12-17):
刚接触PLC,我看到CPM2A PLC上有两个电位器,不知道PLC上的模拟电位器起什么作用?请师傅们给我讲讲,什么场合可以用到?我该怎么去运用它? 只知道旋转它,可以来改变定时器的时间。其余的不知道了,大家能吧关于这方面的程序给我讲解一下吗?或是什么场合可以用到PLC上的模拟电位器啊?希望大家讲的详细点,我是新手不太懂。谢谢。有程序例子的话发我邮箱里:lzhosky@qq.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首先,模拟电位器的作用是当螺丝刀旋动旋钮,那么在PLC的固定寄存器中会产生0-255之间的变化,利用该变化,我们可以将定时器的设定时间或者计数器的设定由模拟电位器的固定寄存器代替,从而形成可以改变的浮动的定时器。

因此,当早期的编程由编程器来完成而非电脑完成时,这种方便的功能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用途,比如,我们可以将这个模拟电位器的值赋予一个内部寄存器,就会形成由外部操作的可变化的值,利用这个值,我们可以测定诸如模拟量算法等一些算法。

而当电脑编程普及化的今天,这个功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利用电脑连线更改将会变得非常容易,所以,这些模拟电位器的功能仅仅出现在小型化的PLC上,其是一个历史产物,而非必须产物,学习者完全可以忽略这个模拟电位器而不加理睬。

以上

网友B:
楼上的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模拟电位器的作用是当螺丝刀旋动旋钮,那么在PLC的固定寄存器中会产生0-255之间的变化,利用该变化,我们可以将定时器的设定时间或者计数器的设定由模拟电位器的固定寄存器代替,从而形成可以改变的浮动的定时器。

因此,当早期的编程由编程器来完成而非电脑完成时,这种方便的功能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用途,比如,我们可以将这个模拟电位器的值赋予一个内部寄存器,就会形成由外部操作的可变化的值,利用这个值,我们可以测定诸如模拟量算法等一些算法。

而当电脑编程普及化的今天,这个功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利用电脑连线更改将会变得非常容易,所以,这些模拟电位器的功能仅仅出现在小型化的PLC上,其是一个历史产物,而非必须产物,学习者完全可以忽略这个模拟电位器而不加理睬。

以上

使用时可以节省2个时间继电器(外部硬件)

网友D:
呵呵,一般的PLC都是用来调节的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于改变定时器的设定值的。如果在没有触摸屏或文本及电脑的情况下,可预先将PLC上两个电位器的地址设计在PLC程序内。需要时改变时间的预置值。

网友F(2009-02-16):
1楼的回答的太全面了!!!!!!!!!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于改变定时器的设定值的。

网友H(2009-11-01):
通过模数转换成为8位二进制,其值赋予相关存储单元

网友I(2011-06-17):
范围不对,应是0---200

网友J:
这两个电位器 有0和1两个 0对应的是250   2对应的是251   假设你用时间继电器的话 tim 000  251   这样编程   就是把以前的 时间设定值 用250或251来代替  设定实际值 就是你电位器调节的位置 通俗的讲:电位器也就是把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 虽然调节时间什么的很 方便 但是不建议你用 尤其是在灰尘大的场合  这个电位器进灰尘以后 就不准了  会影响设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