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12-17):
我今天早上快要下班的时候 有一台无锡光洋的无芯磨床(我们同事叫它是整个公司最没有良心的设备,因为

经常坏 呵呵)的导轮在开机加工了几个产品后不转了,然后我去量了一下电机接线端子的电压(电机是星型接法)

可是那三相的线电压都是在64V左右 然后又在量了一次 才发现量出来的线电压又变了  竟然是22V

而且也不是每相都一样  然后又反复量了几次  电压要么不是64V左右就是22V左右  所以最后我就把接线给拆下来

量  结果是电压在64V左右

后来用手转了下导轮 才发现是导轮与电机间的啮合齿轮有一些切削铁屑卡住了  我想知道电压为什么会这样变化不定呢?

高手 谢了

网友A:
不明白,什么电机是这样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什么电机是这样的电压。

楼主:
补充一点:电机是通过变频器调速的 所以电源从变频器出来的

网友C:
那是电机堵转时变频检测电流自己输出控制的问题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电机堵转时变频检测电流自己输出控制的问题喽

网友D:
 听说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好多 一般的万用表是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