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24V电源输出4-20mA信号的电路

楼主(2008-12-17):
如何在DC24V电源上用电位器成线性输出4-20mA信号的电路........且零位4mA  和满量程20mA  可用电位器调校...谁有这样的电路啊................

网友A:
简单的话,两个电位器可以做,但需要测量显示,否则因电源和负载变化4ma等不固定.
可以参考一下xtr106等变送集成块,要考虑成本.

网友B:
直接在外面买个恒压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