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和静电线

楼主(2008-12-17):
通常引来车间的静电线和地线早配电室是怎样布置的 谢谢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静电线是什么没见过。!!!!!!!!!!

网友B:
那个是不是不叫静电线吧

网友C:
静电线是化工单位管路之间连接的防止静电的铜导线。一般都接到现场接地上面去的。不进入配电室的,

网友D:
一般来说接地线的电阻值要求4欧姆以下,但是静电接地线是要求在0.5欧姆之下。而且静电接地线和普通接地线原则上是不能共用一个接地体的!!也就是说静电接地线是不能接到配电房里的!!!

网友E(2009-02-09):
我们车间的机台有用到除静电棒,除静电棒的接地线就要求跟机台的接地线分开

网友F:
去过一家制药企业的车间,里面设有专门的静电泄放线,进入车间前,先手触静电泄放体,泄放人体的静电,理论上也是接地线,但是静电线按照建筑电气规范要求单独敷设,不可以常规接地线代替

网友G:
第一次听说静电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