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缩短马达启动时间

楼主(2008-12-18):
我们公司有一台做首饰用的离心机,变频器是爱德利AS2-115的,马达是三相两极1.5KW的,马达皮带轮和离心机主轴皮带轮的变比为1:3,我们购买这个机器的时候变频器设置频率上限是60HZ,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再加接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马达的启动,这个离心机的起动顺序是打开电源变频器就工作,等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设定值的时候再吸合变频器输出端的那个接触器让马达启动。我们发现在变频器输出达到设定值的时候吸合接触器后离心机由静止到正常运转速度的时间有点长,对我们的生产有影响,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启动时间更短些?最好是设置变频器参数就能达到~

网友A:
等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设定值的时候再吸合变频器输出端的那个接触器让马达启动----------------------------------------------------------------------------------------------------------------既然你们用不到调速,干么还要装那东西啊,直接用接触器是启动最快的了。

网友B:
许多离心机的自身就配有启动装置,所谓的启动装置就是一个速度离合器,用速度离合器将电机与被动机械相连。

它有一个特点,速度低时,电机与被动机械之间有滑动,而随着电机速度增加,他们之间的滑动愈来愈小,直到电机达到全时,离合器完全没有滑动。

既然你采用了变频启动,就没必要再用离心启动,要么不用输出接触器,直接连到电机,要么就不用变频,直接用全压启动。

网友C:
把交流接触器直接去掉,变频器输出端直接与电机连接

网友D:
缩短变频器启动时间。里面的加速时间变短就可以了

网友E: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再加接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马达的启动)哪是干嘛用的,你这个机器的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F:
请问当你的电机启动时是带负载的吗?

如果不带负载或者负载比较小的话 你可以把交流接触器KM去掉  直接接到变频器上  然后把变频器里面的加速度时间改短

把过流参数也调大  然后你再试一下 只要启动的时候 不会发生过流报警 你就可以把加速度时间和过流参数分别继续改短和改大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解析,我们那个机器根据生产不同的产品所需求的离心转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变频器是必须的,至于那个交流接触器我也觉得纳闷,今天我拆开了机器的电箱看了下,原来那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面串联了一个微动开关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常闭点,微动开关是用来防止机器在工作中工人强行打开机器的盖子用的,因为机器正常工作时高速旋转,那个时间继电器是用来控制每个产品的时间的,等到时间一到就自动停止。也就是说变频在打开总电源开关后就是一直工作有输出的,机器生产时的暂时停止更换材料是靠那个接触器来控制的。还有这个机器是带负荷启功的。现在我想把那个接触器去掉,直接用变频器上面的正传控制端子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再在中间串联上那个微动开关和时间继电器行吗?至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就像6楼的(suizhi)说的调整加速时间和过流参数就可以了吗?目前离心机从静止到正常运转的时间大概是3S左右,各位认为这个启动时间还有没有可能再缩短些?因为我们做首饰是把煮溶了的金属倒进去加工的,启动时间长了对产品的质量有影响~

网友G:
可以不用接触器,可把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变频器停机,多种方式,三线式,或故障停机都可以达到应用,3S起动可根据电流看变频器可不可以,有的变频器起动力矩和电流控制能力行可能要放大档,还有要注意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看是不是动作后要自动复位或是手动

网友H:
控制电路设计有问题,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I(2009-08-03):
50kw电动机起动要多少秒?

网友J:
没有必要再用接触器,会报警的

网友K:
缩短变频器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