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与自耦变压器启动有何利弊?

楼主(2008-12-18):
各位老师:我做一37kw风机星三角启动柜,配套粉末设备,运转正常,客户提出改为自耦变压器启动好用,我想向大家咨询一下有何利弊?

网友A:
自耦变压器启动柜在安装接线上比星三角启动柜方便些(电机进线).

自耦变压器可以用于三角型和星型接法的电机,而星三角启动只能用于在启动时接成星型,运行后接成三角型的三角型接法的电机。

网友B:
^_^星三角便宜些,需要接6个头;自耦减压成本高接3个头就可以了^_^

网友C:
楼主,11KW以上电动机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比较好,星三角降压启动只适合用在7.5KW~10KW范围内的电动机。

网友D:
“37kw风机星三角启动柜,配套粉末设备,运转正常,客户提出改为自耦变压器”

没事找事,星三角启动最简单,但仅用于轻载,只要能正常启动,没必要用补偿启动。

补偿启动通常用于重载,在星三角不能启动时,才考虑用补偿启动。

网友E:
我们这的阿特拉斯科普科空压机220KW就用星三角启动也没有问题!!!!

网友F:
星三角起动与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效果是相同的,但前者可省一台变压器的钱了,降压起动都只能在轻载与空载场合使用,笼形电机是不可能在重载情况下降压起动的,重载起动只能用绕线式电机。

星三角起动的电机功率也没有限制,只要是三角接的电机就行。

网友G:
星三角需要接6个头;自耦减压接3个头就可以了

有人知道同样的电机和负载是,这两种接法的电流有何关系?

网友H:
我想客户有要求就要考虑...客户至上!

网友I:
星三角启动适用于定子绕组为角型连接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自藕降压启动适用于容量较大的低压电动机.

网友J:
比较赞同6楼的观点。降压起动都只能在轻载与空载场合使用,笼形电机是不可能在重载情况下降压起动的,重载起动需采用绕线式电机。自耦变压器用85%抽头的降压起动笼形电机的话,可以增大启动电流以提高启动转矩。同时又可以限制最大启动电流。客户提出改为自耦变压器启动好用可能出于这个原因。

网友K(2010-03-30):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11KW以上电动机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比较好,星三角降压启动只适合用在7.5KW~10KW范围内的电动机。

sb一个

网友L:
这样可以搞点钱呀..他们的领导..有回扣呀...你们怎么这样的道理都不知道呢?  哎........

网友M(2010-09-03):
星三角启动-------电机启动时得到的电压低(220V左右)--------启动转距小---------试用于电机空载或轻载启动! 与电机功率大小无关!
自耦变压器启动---------电机启动时得到的电压可调(250V左右,320V左右)------启动转距可调----------试用于电机空载或重载启动! 与电机功率大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