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数字式涡街流量计(无流量)

楼主(2008-12-18):
小弟公司的蒸汽凝结水在汇总后,要打到热电公司去,

由于改造,重新加装了横河的数字式涡街流量计(分离型)(选择了脉冲输出)

但使用了1个多礼拜,也没有产生累计流量,现场也无瞬时流量!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顺便问一下传感器有方向之分没有?

网友A:
涡街流量计在安装时有方向的,请注意。

开始时有没有流量,现场流量计(传感器),变送器,供电是否正常等等各个环节都检查一下,应该不是个难题。

网友B:
有安装方向的,可以在现场量一下有没有输出,就能判断出是不是表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