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Z轴机床的G代码如何处理。

楼主(2008-12-18):
在一个数控机台中,有1个X轴,1个Y轴,6个Z轴,增加这么多Z轴的目的是可以同时加工6个工件。提高生产效率。
但是在编写G代码的时候,通常这种状况要怎样处理啊?
我现在可以控制一个Z轴动作,但是其它五个就不知道要怎么弄了。

例如要X,Y,Z回到0點,只要 Z0 X0 Y0 Z0 就可以了,但是這是只有一個Z軸動,其他五個都不會動。
希望有经验或者有想法的指教下。

网友A:
因为XY轴只有一个,所以多Z轴回零的X0,Y0实际上也就只是一个,下面就要看多Z之间的运动关系了,是刚性同动的,还是分别可控的。

楼主:
回復樓上,在通常狀況下,所有Z軸的運動軌跡是一樣的,但是在異常狀況下,要可以獨立控制。

例如在加工的時候,6個Z軸加工的工件是相同的,但是在加工過程中有異常發生。發生異常的Z軸就要停下來。

謝謝

网友A:
既然是独立可控的,那就分别对Z0好了。

楼主:
在編寫G的時候所對應的Z軸只是Z1,

還有Z2...Z6怎么弄?

网友B:
可以考虑在PLC中加入Z轴连锁同步控制M代码,当程序中有此M代码时,6个Z轴进入连锁同步状态,可以是机械离合器吸合导致连锁同步,也可以使切换电路是Z轴运动指令同时加给定6个伺服上,总之代表同步运动;当此M代码为模态指令时,可以考虑设置一个相反功能的M代码取消机械连锁同步状态。上述2个M代码可以在PLC中给出相应的控制梯图。如果工艺要求6个Z轴有需要单独控制的时候,那就设置响应的M代码去对6个Z轴各个连锁即可

网友A:
G代码是一个Z,说明这台床子是多Z轴同动的逻辑结构,即使多Z轴物理上独立驱动。“PistoN”的方法不错。或者可以考虑用PLC或I/O分别控制多个Z轴的驱动使能,以便独立调整。

楼主:
感謝兩位。目前這個控制器沒有能夠控制6個Z軸的功能,現在評估增加功能。

回復PistoN:你所說的M代碼是標準的還是要自定義的。如果是標準的可否告訴是那個。

您所描述的功能有點類似電子凸輪功能,只不過凸輪曲線是直線。通過CAMIN 來耦合軸的跟隨,通過CAMOUT來脫離軸。

网友C:
你是同时加工的吧?那是不是说一个Z轴和六个Z轴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是1个Z轴上装6个刀具?

网友C:
个人认为如果6个Z轴是同时动作的,那和1个Z轴没有任何区别。问题应该在于你的主轴功能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是用伺服还是用变频?是不是需要攻牙镗孔等功能?另外系统是开放式的还是集成式采用总线通讯的?

楼主:
回復樓上,現在是6個Z軸帶6個道具,同時可以加工六個相同的工件。加工方式很簡單,就是打孔。

一個Z軸和6個Z軸在控制上還是有區別的,G code 里面只能控制一個Z軸,其他5個怎么控制。

是不是這樣的應用比較罕見。

网友D:
并不罕见,在PCB钻床和钻铣床上很常见,雕刻机上也有多Z应用。

另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多通道技术,每个通道映射一个不同的Z,所有通道映射的XY则相同。

楼主:
樓上是否可以詳細介紹下“多通道技術”。或者哪里有相關的訊息。

謝謝

网友D:
可以看看Fanuc、三菱的数控系统资料,日本人称之为多系统或多路径(multi-path),或者西门子、海德汉的数控系统,欧洲人称之为多通道,国内大陆地区的数控业界也多称之为多通道。

其实多通道技术的实现复杂性较高,不如用“用PLC或I/O分别控制多个Z轴的驱动器的使能端口,以便整体运行或独立调整”

网友E:
6个Z轴的加工路径保持一致的吗?零位、对刀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只需要将6个马达全部对应于Z轴的位置控制。

如果不一致,也可以考虑提供一个位置同步功能,就可以用上诉方法。

to 楼上:

多通道、多系统的做法,太复杂了,我也很有兴趣了解一下,有没有具体的资料介绍提供?

网友D:
抱歉!没有具体资料,Fanuc、三菱、西门子、海德汉、PA等高端数控系统都可以提供多通道功能,有兴趣就去相关厂家咨询吧。

网友C:
个人认为这种单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实施的同步操作不需要使用这种技术。而且好像现在也没有听说有哪一种数控系统可以有6系统的。(对于以上的话,我做个更正,拥有6系统或以上的数控系统还是很多的,为了不误导后来者,特加上这一段)

网友F:
“好像现在也没有听说有哪一种数控系统可以有6系统的”———此言差矣! 至少Fanuc的30i就可以控多达10个通道、32个坐标轴、8个主轴和最多24个联动轴

楼主:
如果這樣不就是可以用SOFTMOTION 里面的GearIn GearOut來實現了。

看起來也不用“多通道技術了”,畢竟我這個系統還是比較初期的。

网友F:
多通道技术相对而言复杂性搞了一些,如果能用其它技术解决问题,还是来得更快一些。

楼主:
也許可能不會用到“多通道技術”,但是還是想知道個所以然。

因此哪位大俠做做掃盲工作。大概介紹下“多通道技術"大概概念和應用場合。

先謝謝了。

网友F: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双车削主轴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这种机床有2个车削主轴,每个主轴都具备C轴功能;有一个车削刀架,具备Z轴和X轴进给能力;还有一个铣削主轴,一般具备X、Y、Z三个直线坐标联动和一个B轴回转运动。

车削刀架的X、Z轴可以分别配入左右2个车削主轴,构成2个车削通道。

铣削主轴及其X、Y、Z、B四轴可以分别配合2个具备的C轴功能车削主轴作为A轴,构成2个5坐标的铣削通道。

因此,上述例子中就具有4个通道,且通道是动态配置的,车削刀架的X、Z轴或铣削主轴及其X、Y、Z、B轴,隶属于属于那个通道取决于具体加工工艺。

简单的看,多通道技术似乎仅仅是坐标变换,实则多通道技术属于坐标系的在线重构。

楼主:
回复“波恩”

每个通道可否同时运行?

如果各通道可以同时运行,那这个机床就应该是4、5轴联动。

如果各通道不可以同时运行,那么这个多通道技术只是个轴配置的技术。只是为复合型机床提供的技术。

以上如有理解错误请指正。谢谢波恩。

网友F:
2个铣削通道互斥,不能同时运行;2个车削通道也互斥,不能同时运行;只要铣削通道的C轴不落在车削通道的主轴上,铣削通道就允许和车削通道同时运行。

上述例子中,铣削通道确实是5坐标系统,联动轴包括X、Y、Z 3个直线轴和A(车削主轴的C轴)、B 2个旋转轴。

其中显然包含了轴配置技术,但不限于此。

网友C:
两个车削通道不能同时运行吗?我就见过西铁城的有X1Z1,X2Z2同时切削的,分属两个系统控制,每个系统各有一套XZ和主轴。不知道你说的同时运行是不是指的系统间的等待?

网友C:
在加工程序上用!L1和!L2来区分,我是在三菱上看到的,其他系统我不熟了。

网友F(2009-01-17):
谢谢指正!显然是我不够严谨了。

如果床子配有2副车削刀架,或者可以把铣头定向用于车削的话,2个车削通道也就不必互斥,可以同时运行了。

楼主:
如果X1Z1和X2Z2可以同時運行,那么Y怎么辦?

网友F:
车削系统不带Y轴

网友C:
双系统的我是没见过带Y轴的,估计是我的见识比较少。但单系统带Y轴的我是做过。我猜想双系统里每个系统控制3个轴应该还是没问题的。至于控制方法就看机械上的要求了。

网友F:
“单系统带Y轴的我是做过”———Y在该系统中是用于车削加工,还是铣削?

如果用在车削系统中,是怎么用的?是否可以举一两实际加工的例子?

网友C:
做车加工或者铣加工都可以,看机械怎么设计。比如目前的刀架是XZ两个方向,只要有一个垂直于XZ平面的轴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要做铣加工的话需要配合主轴锁定,把主轴固定住以后再配合XZ轴铣平面或者钻孔。但是主轴当做C轴用做插补,然后Y轴做圆筒加工我没有试过。不过看三菱的规格手册上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不过对于车削而言,多加一个Y轴的必要性有多大呢?

网友C:
其实也是应客户的要求做的,如果说必要性的话可能是不大,顶多是能够证明这款系统的确有这个功能。不过按照客户的讲法可以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F:
多个Y轴的车削系统可以提高加工效率?愿闻其详!

网友C:
也是客户自己说的。一边是油压刀塔可以进行加工,一边是Y轴可以进行加工。

网友G(2009-03-10):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种单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实施的同步操作不需要使用这种技术。而且好像现在也没有听说有哪一种数控系统可以有6系统的。

三菱C64可以支持7通道,14个伺服轴。

如果还不够的话,用三菱的Motion控制器好了,支持96个轴,每个轴都独立动作,所以相当于有96个通道。而且支持G代码(SV43)

网友G:
对:波恩 关于

车削系统不带Y轴

而且“车削系统不带Y轴”的说法也不对,三菱E68车削系统支持4伺服轴(X Y Z C),2伺服主轴。

内容的回复:

西安北村的SL07S纵切车床带Y轴的。而且在一般的数控车床上,Y轴也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H:
呵呵,C64什么价格啊,而且货期比较离谱,用来做这个大材小用了。陈工对三菱很熟啊。

网友H:
我对12楼的话做个修正,我错了。这种系统还是很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呵呵,C64什么价格啊,而且货期比较离谱,用来做这个大材小用了。陈工对三菱很熟啊。

呵呵,熟也谈不上,知道一点。

C64价格还可以啊,不是很贵。也有现货的。我估计你大概碰到二级或者三级代理商了。

网友H:
倒是考虑过用来做FMS不过车铣复合机倒是从来没考虑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倒是考虑过用来做FMS不过车铣复合机倒是从来没考虑过。

C64一般就是用于柔性生产线的。车铣复合机的话您用什么系统?用过三菱的M60系列吗?

支持3伺服主轴,5伺服轴,Cs轴,主轴同期,伺服同期,双通道……

西铁城的系统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开发的。

网友F:
请教“陈鼎元”,对于数控车而言加Y轴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H:
还真没见过车铣复合机用C64来做的。我见过很多用M64S/65S做车铣复合机,我自己用E68做过简易的车铣复合机。至于西铁城的车床我记得应该是用三菱的M635L来做的,M600系列的系统,不对大陆销售,国内也没见过相关的资料。据说(强调一下,是据说)三通道。修过西铁城的机床,双刀塔,主轴同期可以做同步加工,也可分开单独加工,里面好几个智能马达,驱动电机一体化那种,据说有13个轴来做加工。

网友I:
在G代码中,只定义X.Y.Z三个轴,其中,X.Y是实际轴,Z轴是虚拟轴,然后实际的6个轴以虚拟Z轴做主轴,以1:1的关系做跟随就好了,

网友I:
多通道的引入,为各种效率的提高,避免过空间位置坐标的转换,带来了方便.我接触到的一个设备,PCB打孔,和帖主的要求基本一样,

常用的G代码写法是

G00 X100  Y100

G00 200

这是采用一个CNC通道的写法,这样的效率比用两个CNC的效率大约要低30%.把X,Y作为一个CNC通道,Z作为一个CNC通道,中间的运动关系用M指令来做,

如M51

 G00   X100   Y100  M41

然后在Z轴的写法是

M50

GOO Z200

看似很普通的改变,但是效率确大不一样,

网友H:
网上看到的,拿下来看看

网友H:
不知道这算不算三轴齐全加三主轴。

网友H:
以前见过马扎克的机床有过这种机型的。

网友F:
若考虑铣削应用,则A,B摆是很明确了,Z轴和X轴也明确,目前铣槽的深度方向应该就在Y轴上,只是在结构上没看出Y轴是如何布置的。

若考虑车削应用,显然是双主轴(左右),双刀架(转塔加铣削电主轴),转塔刀架的Z轴和X轴很容易想象,以铣削电主轴作为辅动力时Z轴和X轴很明确,Y轴结构不详(和上面一样应该存在),车削主轴做C轴也很明确,铣削电主轴依附的摆头可做A轴或B轴偏摆,比如打斜孔。

网友H:
猜测一下,刀塔可以上下前后移动(XZ方向),铣削头可以上下左右移动(XYZ方向,Z方向没看出来怎么动)和摆动,应该是向外摆动。

我没看出来铣削头怎么沿Z方向移动的!

网友H:
应该是主轴头同时运动了,只有这样Z轴才能移动。但是这样铣削头的Y向就不知道怎么动的了。

网友H:
这是马扎克网站上下载的

网友F:
53楼中的图片,铣头应该是X(左右)+Y(前后)Z(上下)+B(左右摆)轴,此时车削主轴的C轴(功能)作为铣削运动的A轴。

车铣复合是当今多功能机床的一种主流形式,3月25日投标的“十一五”重大专项中就有车铣复合机床和相关国产数控系统的课题。

网友J(2011-02-21):
我不是很理解你说的~   会不是多轴工作  比如6个进给轴中一个叫Z 一个叫A 一个叫B那?

网友K:
这中控制用NUM的数控系统的多轴同步功能很容易实现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中控制用NUM的数控系统的多轴同步功能很容易实现

能介绍下用NUM的数控系统多轴同步功能如何实现吗?

NUM的数控系统确实功能强大,可惜使用的人太少.而且NUM公司的市场推广,技术支持也很欠缺.

网友F:
富士康上的NUM,似乎已然死翘翘了!

网友L:
NUM公司自身力量不行,又不想分一杯羹给一个强大的本土代理商,前途无"亮"啊!

网友M:
不知道想问什么,是操作还是控制实现。
操作上在编写G代码上只写一个Z,可以控制多个Z轴,同是肯定还有操作可以打开关闭某个Z轴的界面,或者G代码里也可以添加这样的指令。
实现上怎么做都行,主动轴和从动轴跟随控制也可以,或者是分别控制多个轴也可以,看是否满足同步性要求了。
以PCB机械钻孔机为例,表面上一个Z指令控制多个Z轴,实际上多个Z轴走的位置都是不同的,例如每个轴上刀具长度不同,所以刀具的补偿也不同。

网友N(2011-07-07):
似乎都是答非所问。所谓的一个z轴和多个z轴,只不过是控制一个电机或控制多个电机,实际上能给出的指令只有一个,所以只要把信号接到各个驱动器上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并联运行,但是故障信号要串联,一旦某个z轴故障,则全部停止(比方说一个轴限位到了)。

如果你把控制器换成多轴的,那才能每个轴给一个信号,实现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