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31的故障

楼主(2008-12-18):
山武SDC31故障率很低,运行十分稳定,仪表的电路结构是以芯片和模块为主,高度集成小型化。但一旦出了问题也是比较棘手,我近日在公司处理一项蒸汽压力调节不稳定工作中,就发现一个SDC31出了问题,现象是仪表控制功能PID设置、功能参数设置、输入PV、输出OUT0-100变化显示等外观上都正常,但后面调节阀总是在40-100%的阀位,检查调节阀行程没有问题,调整定位器到最小行程也顶多降到20%,以为是定位器的问题,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结果怀疑了SDC输出是否像OUT显示一样为4-20的变化,用过程校验仪检查SDC的输出显示只在10.5-20.3mADC的范围变化,而仪表本身OUT输出显示一直是正常的0-100,没有反应出来。更换一个备用SDC,蒸汽压力调节稳定正常了,目前拆下的SDC维修没有备用的卡板、模块等代换,公司里也只有一个备用的SDC31已换上了,且手头上没有相关线路图纸供参考,一时间也摸不到的问题的具体位置,估计是输出模块出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处理过相关故障的和有图纸资料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您好!我手头上有一块山武SDC31数字调节器,没有说明书,以前我也没用过山武的调节器,不知道怎么配置。具体就是上电后除了C01能调,其它参数C02--C51都不能调,主要是C06下限,C07上限不能调啊。这是为什么啊 ?

网友A:
此产品已经停产,我是山武国内的代理商,对他们的情况还是了解的,由于他们产品的高度集成化,坏了基本上就报废,基本上就是这样。有疑问可联系!QQ:63083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