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步进电机的前辈进~~~

楼主(2008-12-18):
小弟刚刚入门,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前辈们,1个脉冲让步进电机走一个固定角度,比如是0.36°,可要怎样才能确定0.36°到底在机械设备上走了多少距离呢,不同的机械连接应该是不同的距离吧,我知道伺服是通过调电子齿轮比,那步进电机是用什么方法呢,请前辈们赐教下,万分感谢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加装了减速比为1:10的传送装置,那么实际走的距离会怎样变化呢,是比不加时小10倍吗?

谢谢~~~~

如果大家有用过比较质量不错的价格又经济的步进电机,希望能给我推荐下~~~~~    ^_^

网友A:
步进电机是要调细分倍数的,一般都是用拨码开关调的,通过调细分然后确定每圈用多少个脉冲,如果有其他问题可加QQ群:75790697

网友B:
无论是用步进还是伺服都首先要计算机械传动比,就是电机每转动一圈,所带动的机械部分走多少距离。

例如步进通过一个1:10的减速机,那么首先是电机转10圈,减速机输出轴转1圈,那么减速机输出轴带动什么呢?

如果是齿轮或者滚轮,就要计算周长,若是直径10毫米的轮子,那么步进每转10圈,轮子转一圈,也就是31.4毫米

然后计算步进每圈需要多少步,如果是100步,那么31.4除以100,就是步进每一个脉冲转0.314毫米

楼主:
2楼说的挺详细~~~如果要是想调节机械部分的行走距离,是不是可以改变减速比或调整所带齿轮的直径来实现?

网友C:
原则上是的,不过,如果设备已经摆在那了,还是改电子齿轮比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原则上是的,不过,如果设备已经摆在那了,还是改电子齿轮比容易一些.

可是步进怎么改电子齿轮比呢?

网友C:
啊,忘了讨论的前提是步进。步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改细分数,虽然不如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改着方便,也聊胜于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