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变频节能改造请教

楼主(2008-12-18):
哪位朋友做过燃煤锅炉引风机与鼓风机变频节能改造的?如果需要做自动调节的话,用压力单独控制还是用压差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比较好?

先谢了!

网友A:
我建议用压力单独控制引风部分!然后由用气量控制和决定鼓风量!

网友B:
我们能给你做方案,但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我是深圳的公司

网友C:
呵呵,我的公司也可帮你或提供技术咨询,在广州的,62817717

网友D:
用流量控制锅炉才对!锅炉三冲量调节也应加入!

楼主:
1楼的朋友,你说的用气量决定鼓风量,如何取样?(变频器速度信号如何取样啊?)

网友E:
看工况定。LZ应该是给人节能改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