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8-12-18):
请教:界面有一个进入按钮,按下后进入另一个界面,请问这个过程要PLC编程吗

网友A:
这个过程无需PLC编程,除非您想利用PLC来控制画面切换。

网友B:
简单办法: 右键点击进入安纽,选择动态对话框,然后在单击安纽改变画面选项中选择你需要进入的画面就行了!

网友C:
组态程序里提供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