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解释!

楼主(2008-12-18):
Signed Decimal 签署了小数                                      Unsigned Decimal 未被签署的小数       LSB      签署了小数,未被签署的小数LSB这使个是意思!

网友A:
那似乎应该翻译为带符号的十进制与无符号十进制~~

LSB指的是数据的低位

楼主:
啥为带符号的十进制,啥为无符号的十进制!

网友B:
有符号十进制数跟无符号十进制数啦。就是有无正负号的意思。

LSB:least significant bit,二进制数最低位;或least significant byte ,多字节整数中权值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