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我现在有一工程需要的16组电加热进行温度控制

楼主(2008-12-18):
我现在有一工程需要的16组电加热进行温度控制且需闭环,温度控制精度正负一度(max400度),IN用T型热电偶,OUT固态继电器,是否可以使用一个站就可以.另外PLC采用S200处理速(16个PID)实现不了,根据你的经验配什么方案较好.谢谢!

网友A:
使用温度表就可以了~~~

网友A:
是温控表,就行了~~~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传感器,你何必作16个pid,  难道除了西门子就没有可编程了?

网友C:
 最好详细说说加热介质是什么,16组加热器是加热一个空间吗?正负1度并不容易实现,最好是PID控制。要是一个空间肯定就使用一个PID了,要求加热均匀需要增加循环装置,一个热电偶就可以,要是温控器有PID调节也可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