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运行问题

楼主(2008-12-18):
ABB变频器的运行问题
请教各位了,在一自控项目中,用了ABB的ACS510 的变频器,通过PLC输出4-20mA的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对应的是0-50HZ,为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输入的控制频率和变频器实际的输出频率相差值很大呢,实际输出的要比输入的控制频率大,并且不是线性的关系。哪位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定又问题啊?

网友B:
那你就在看看ABB的说明书吧

网友C:
是不是参数没有调整好,内部有补偿输入

网友D:
ABB变频器初始设定接收的是0-20MA电流信号,看看是否参数正常.

网友E:
shi bu shi ke yi zuo shu chu tiao zheng a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做输出调整啊

网友F:
对应关系没弄好,看看你的参数设置

网友G:
你使用了ABB的PFC或PID应用宏吧?另外查下你的模拟电流和电压方式有没有用错。不然是非线性的。

网友H:
加500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I(2013-10-2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