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j300-7.5kw没有报警不运行

楼主(2008-12-18):
车间送来时没有报警,运行指示灯亮,电机没有输出;远程操作没有反应;断开电机,三相输出平衡;H-L:DC10V/P24-FW2:4V/P24-CM1:0V更换CPU板故障依旧,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运行指示灯亮,电机没有输出;断开电机,三相输出平衡”这句话矛盾!

网友B:
三相输出不平衡导致电机没有运转。

网友B: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我 13851638925  QQ:35061405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按运行键RUN灯亮,电机没有转,也没有报警;我断开电机输出线测量U.V.W之间电压相差1~3V;H-L端10.4VDC,但是P24-CM1没有电压。

楼主:
P24-CM1是接触不好,修理后正常(25.3V)。有数字操作器进行操作,不带电机U.V.W三相电压差2~3V,带电机时假负载闪烁;端子控制方式时,合上【FW】与【P24】之间开关,在【O】与【L】之间加电压,U.V.W无电压输出。

网友B:
电压差2-3v应该没有关系。端子控制方式时,合上【FW】与【P24】之间开关,在【O】与【L】之间加电压,U.V.W无电压输出。 说明你的CPU板还有问题。

楼主:
章工你好,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曾经从好的机器上换过CPU板和接线端子板了。

网友B:
数字操作器能运行 端子无法运行 我想除了CPU板 没有别的地方有问题了。既然你说了换了好的CPU板 那没有办法了。不好意思 解决不了了

网友C:
电机无输出,那还有频率显示啊?有没有看过直流母线电压监视值是多少?有没有带电机运行后测PN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字操作器能运行 端子无法运行 我想除了CPU板 没有别的地方有问题了。既然你说了换了好的CPU板 那没有办法了。不好意思 解决不了了
如果L-PCB是好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端子排烧掉了!

楼主(2009-02-19):
瞿工、章工:您门好,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只是把IGBT板上PC1-PC11光耦全换就好;现有个问题想请教,当接上假负载时,运行到12Hz左右出现E09.4报警,d81显示电压420V,电流0.8A,假负载点亮,是否正常?

网友D:
在串接假负载时,变频器有没有带电机?如果没有带电机出现你说的那样,那你的变频器还有问题!

网友E(2009-06-12):
日立变频器在测试时可以不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