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机器短路运行,报励磁故障

楼主(2008-12-18):
 欧陆590机器短路运行,电流控制,不要报励磁故障.有知道怎么处理吗?

楼主:
我把磁场关闭后,怎么还是跳此磁场故障?

170=disabled

楼主:
有没有人 知道啊? ?

楼主:
yi已经解决!!! 请封贴 !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广播一下

网友B:
把励磁报警也关了

楼主:
存储芯片有问题,无法保存参数!

网友C: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干吗要短路?

网友C:
主板有问题吧,干吗要短路实验?

网友D:
最好你很懂590.你就是要做直流源.但好象你的设备有问题.最好先用直流电机试试590

http://www.minyantec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主板有问题吧,干吗要短路实验?

呵呵!不短路怎么进行电流控制啊!要得就是这种效果!

楼主:
对:阿龙ALONG 关于

不明白

内容的回复:

呵呵!不短路怎么进行电流控制啊!要得就是这种效果!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关注!请管理员删贴!

网友E:
590故障报警联系0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