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做PWM调制器

楼主(2008-12-18):
图中:8、4脚接电源正,1接地,5通过电容C2接地,3是输出。电阻R1、R2和二极管D1、D2以及电位器WR、电容C1组成RC充放电回路。
电源上电后,由于电容C1的存在,555管脚2和6低电位,7脚处于断开状态,3脚输出高电位(1)。此时,电源通过电阻R1、二极管D1和电位器WR的上半部分通过电位器中心抽头向电容C1充电。
等待若干时间,电容C1的电压上升到2/3电源电压后,555时基电路6脚置位触发,3脚变低电位(0),7脚打开接地,此时,电阻R1下端电位被7脚拉为零,不能再通过二极管D1和电位器向电容C1充电。而电容C1却通过电位器WR的下半部分和电阻R2、二极管D2向7脚放电。
再过若干时间,电容C1的电位下降到1/3电源电压以下,低于2脚的阀值电压使555复位,产生一个振荡周期。重复以上步骤,往复循环。
由于电容C1的充放电分别经过电位器WR的上下两端,调节电位器,在增加减少充电时间的同时,也相应减少和增加了放电时间,使充放电时间之和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振荡周期不变。所以这是一个固定脉冲频率,可以改变脉宽的PWM调节电路。

楼主:
原来发一个帖子只有4分

网友A:
看来做具体电路的人不是很多,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B:
图片很搞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很搞笑

网友D:
要多发帖子,发2个帖子得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