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我现在才发现,原来A系列和FX系列对定时器的处理不一样!!!

楼主(2008-12-18):
如上图所示,当X0接通时,在A和FX中的执行结果不一样!后来看了一下A的手册,原来处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怎么个不一样,请指教

楼主:
A系列的:X0接通后,Y1就得电了.

FX系列:X0接通后,Y0得电.

网友B:
我只用过FX的,通过分析,确实是X0接通后,Y0得电。

按下X0,不管T0计时到了没有,T0都马上复位(即常开触点断开),而Y0自锁带电。Y1由于T0的断开就不带电了。

FX就这样。

A系列的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用过的啊?解释一下!

网友C:
通过分析,确实是X0接通后,Y0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FX的,通过分析,确实是X0接通后,Y0得电。

按下X0,不管T0计时到了没有,T0都马上复位(即常开触点断开),而Y0自锁带电。Y1由于T0的断开就不带电了。

FX就这样。

A系列的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用过的啊?解释一下!

我就是有一次到客户那里改一台机器(A系列的PLC)的时候,其中一段程序用了上面那种方式,结果动作不正常,后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FX的,通过分析,确实是X0接通后,Y0得电。

按下X0,不管T0计时到了没有,T0都马上复位(即常开触点断开),而Y0自锁带电。Y1由于T0的断开就不带电了。

FX就这样。

A系列的没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用过的啊?解释一下!

我就是有一次到客户那里改一台机器(A系列的PLC)的时候,其中一段程序用了上面那种方式,结果动作不正常,后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已经测试过了、没做还不敢相信、

网友B:
你们说实际是这样的,A系列我没试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楼主分析过吗?想听听高见!大家都一块儿学习一下!

楼主:
看A的手册就知道了,定时器线圈断电后要执行到END指令后再断开触点

网友E:
x0接通..t0掉电......y0自锁....当x0是按钮的话复位后t0就开始计时.y1在t0计时到就会得电自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x0接通..t0掉电......y0自锁....当x0是按钮的话复位后t0就开始计时.y1在t0计时到就会得电自锁呀...

问题是X0还没复位Y1就得电啦!

网友F:
学习了,但即使是A系列即使是TO在END命令后才断开,按PLC顺序执行,Y0也应该通一个扫描周期,应该在在第2周期执行后才Y0断开,个人见解,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实机检验一下,或通过分析交流一下

网友G:
干脆我们转个话题。

为什么30要搞这么多花样呢。就算是1N跟2N事实上也有区别。

我很怕它。

网友H:
这些东东不是很重要,自己做一个小程测式一下就OK了,三菱软件还可以在线坚控。可以看一下时序图就OK。

网友I:
双片机  你还要学啊

无论是FX系列还是A系列的定时器T  它都是分为几个区域的 不同区域的定时期

动作也不同 一般都分为  1断电复位型 2断电保持型(既断电以后 再接通定时器继续接着计时

直到时间到为止 这中定时器是需要复位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但即使是A系列即使是TO在END命令后才断开,按PLC顺序执行,Y0也应该通一个扫描周期,应该在在第2周期执行后才Y0断开,个人见解,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实机检验一下,或通过分析交流一下

你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片机  你还要学啊

无论是FX系列还是A系列的定时器T  它都是分为几个区域的 不同区域的定时期

动作也不同 一般都分为  1断电复位型 2断电保持型(既断电以后 再接通定时器继续接着计时

直到时间到为止 这中定时器是需要复位编程的)

你说得对,我当然还要学,而且一辈子都学不完!

听你这么说你什么东西都学完了???

另外,你说的什么断电复位型、断电保持型我都知道,但与我的主题上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