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式继电器 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08-12-18):
大家好啊,我几天在低压母线柜里瞧见一个接触器式继电器,不知道它主要是干什么用的,,,想请教大家,,,,,,,他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A:
你说的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可以带电流稍大的负载

网友C:
没见过

笨`D?珂嗳

网友:
继电器一般用辅助触电使用,就是为接触器服务的来达到你的运行要求。继电器就是小一点的接触器。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接触器是一样的。

网友D:
原理和接触器是一样的,只是触电容量只有5A

网友E:
原理和接触器是一样的,只是触电容量只有5A ,对的

网友F:
中间继电器

网友G:
继电器和接触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要触电够用,电流不超,耐压等级允许基本上随便使用。

网友G:
更正一下:开点和闭点够用

网友H: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红旗~ X红旗~
积分:152
帖子:115注册时间:2004-4-2 17:59:00 8楼 回复时间:2008-12-18 20:28:16 继电器和接触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要触电够用,电流不超,耐压等级允许基本上随便使用。

但是 大部分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  即使触点容量够用最好不能和接触器互换。不仅缩短了寿命 换容易造成弧间短路的危险

网友I:
我们常见的中间继电器就是接触器式的。

网友J:
叫的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