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恒压供水远传压力表老是打翻为什麽

楼主(2008-12-18):
55KW变频器 用远传压力表控制恒压供水 压力表打翻好几次了 不知为什麽 哪位同行有类似经历 可否告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呵呵,很简单,参数设置要合理,压力要加缓冲装置

网友B:
你的管道里空气没排出来,我做恒压供水系统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问题、只要开水泵压力表就不停的乱动甚至大翻的情况。建议你在管道的最高位安装自动排气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