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amlogic触摸屏按键的灵敏度如何?

楼主(2008-12-18):
我公司使用的触摸屏,屏的按键反应速度都还算可以,现在想使用Teamlogic的触摸屏,不知道按键的反应速度如何?

网友A:
我觉得反应挺灵敏的,不过这也要看你编写的代码或者加载的画面有多大是吧。

其实…………在这里打听挺没说服力的是吧?嘻嘻,可以申请试用啊,反正是免费的